联想500S-15ISK版14292-1 LT41备份

楼主(2016-11-17):
测试过的 放心下载

联想500S-15ISK版14292-1 LT41备份.zip

网友(2017-04-25):
有人确认好用吗

网友(2017-05-25):
验证过了,版主发的是对的

网友:
确认是好用的

网友:
下载试试看好用吗

网友:
有这个的图纸吗?

网友(2018-05-18):
不能用  我的原来BIOS是放电可以亮的 刷了你的电流200毫安多不动

网友A(2018-08-05):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的下了楼主的bios 就是开机o.22a的 一开始我的机器是开机只有0.07a因为现在比较懒 看到新的机器就都直接刷BIOS 在刷了楼主的bios后 上电还是0.07 知道自己搞错了 仔细看了一下 是声卡的5v供电短路了 后来上电就是0.2左右 知道应该是刷了bios的问题 还好有备份 就重新刷了一下 就OK了 不过这个机器电流不大上到0.47就亮机了 我把我备份的bios上传一下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有同行刷了楼主的是好的 可能还是型号不对吗

联想500s-i15k自己备份 确定好.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的下了楼主的bios 就是开机o.22a的 一开始我的机器是开机只有0.07a因为现在比较懒 看到新 ...

你这个不能用,刷写的时候报错!从发一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能用,刷写的时候报错!从发一份吧

你换个BIOS芯片呢 我确定好的  我的都客户已经拿走了啊

网友(2023-05-31):
楼主的 ROM 刷完开机电流档在 0.2X,且关不了机-----一关机就会自动重启,重启后电流仍档在 0.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