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USB无线网卡显示感叹号

楼主(2016-11-17):
水星150兆无线USB网卡接在电脑上 无线标示上有个感叹号! 上不了网 系统也重新装了 网卡驱动也重新安装了 问题还是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求赐教?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重新安装xp系统也不行最后没有办法用360安全卫士断网急救箱修复就可以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
360安全卫士出现系统漏洞用不用修复啊?

网友:
网卡插在别的电脑上还是这样吗,会不会是你的网卡或者网络有问题

网友A:
网卡是没有问题的路由器也是正常的手机连接WiFi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是没有问题的路由器也是正常的手机连接WiFi是正常的

啥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电脑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