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51LD的EC带程序吗?

楼主(2016-11-17):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PRO551LD的(板号:PU551LA REV 2.0),客户说在国外修过,没修好,里面一个芯片烧了。拆机发现是EC烧了,再看电源头,充电脚和19V脚已经连在一起,应该就是这个导致EC烧掉。EC是ITE8585E,找了一下淘宝,没发现有华硕这个型号的。想问一下,这个是带程序的吗,如果是带的话,哪位仁兄有?有的话,传上来一份分享啊。

网友:
这个EC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程序 还是问某宝店家吧

网友:
新款的ASUS好像都带你去淘宝问下卖家他会跟你说的

网友A:
关键是能否弄看这种型号的EC,带不带程序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能否弄看这种型号的EC,带不带程序另当别论.

有啊 it8585e

网友:
关键是淘宝上都没搜到有这个PRO551 EC的信息啊

网友:
带程序 这个程序也不好找

若有程序你可以找下淘宝买剪板的芯片

网友:
焊工好的话买个新的试一下吧。碰到好几个华硕新本直接换新EC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