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中苹果A1418 820-3588-A CPU降频问题

楼主(2016-11-17):
求助中苹果A1418 820-3588-A CPU降 频问题  原来是不通电 换了南桥好了 结果测试进苹果系统很慢  卡起 卡起的 能使用 进WIN7用起正常 用CPU-Z 看到CPU的频率只有800M GHZ 倍频也只有8  是最低频率 正常频率是2.74GHZ  所以卡 估计就是降频的原因 换南桥也没发现哪里掉零件 原来是待机3V 短路 换了就好了 拿给客户使用就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bios的me固件修复下

网友(2017-07-26):
修好了吗 我有两台苹果 都是这个问题  是修完网卡出的问题

网友(2017-10-13):
修完 网卡 出现的故障   修是修网卡好了吗

网友(2018-06-29):
同行送修的一台也同样问题.   确定是主板了 还没修好  还在检测是哪里坏了

网友(2018-11-05):
换桥不是要换BIOS吗!   国产机器都是只要换桥都要换BIOS、

网友(2019-11-27):
屏上有个温控没接吧、

网友(2021-03-13):
楼主机器修好没有?我这有一台修声音卡好后。也出现卡。风扇狂转。

网友(2021-04-17):
3V短路还可以开机  乱说吧

网友(2022-06-2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