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换APL5930不亮了

楼主(2016-11-17):
客户说暗屏 能开机 装显卡驱动黑屏 APL5930换过了  测量电压也正常 结果装上就是不亮了 电压都是正常的  周围也没掉件

网友:
请问原先是显卡的这个1V电压没有不?通病不是万能的。

网友:
暗屏和那个没关系啊,你看是否输出是1V。暗屏看高压和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