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3l背光INL858RN改装

楼主(2016-11-17):
一台飞利浦190V3L开机一会无背光.查电源正常.集中查背光模块.inl858rn.由图可知234578910为8只背光输出.10P排线为4-2-4排列.决定用通用背光板代换.先拆下INL858RN.场管.电感.等与背光排线有关联的零件.并联234578910共8只脚.接到改装板输出的负端.排线中间两脚接到输出正端.开机正常.

网友:
2 3 4 5等等 那些脚不是过流检测?

网友:
你这图也没有传上来,说的也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背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