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开机不显

楼主(2016-11-17):
  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x240开机不显,看了一下稳压电源的电流稳定在2A左右,这个情况明显电脑已经开机正常了,于是怀疑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或者是显卡的问题,先找到对应的屏换掉,故障依旧,想找屏线,但手头没有,于是外接显示器试下,发现画面是乱码,这时感觉显卡出问题的肯能性比较大,拆机加焊显卡,装好测试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
X240好像都是核显的吧

网友:
其实这种的话直接外接就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