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主板 b75 BIOS你们是用什么刷

楼主(2016-11-17):
同上标题    V星主板BIOS  你们是 用什么刷的  淘宝上有卖吗       求大家   是怎么刷的      b75 那种焊在上面的BIOS

网友:
不都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你的啥样的 发个图看看

网友:
小编程器解决不了的说明钱没花到位

网友:
吹下来 用805编程器飞线刷

网友:
BIOS不就是用编程器来刷吗

网友:
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要修的板子,大都是能正常亮机的,所以编程器是必须的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转接下刷呀

网友:
编程器回写,呵拆下来回写

网友:
吹下来,焊在PCB板上刷的。

网友:
我说的是这种BIOS

网友:
这种直接飞线刷。

网友:
看看图纸 ,看看有没有有插口给你插线写BIOS

网友:
你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
表示只能飞线刷   看见这种就头疼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啊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

网友:
用编程器 飞线  要不用其他BIOS芯片代替  不过有些代换不得行 需要你去实验

网友:
贴片BIOS用飞线刷。

网友:
就是飞线刷,一对一的飞到座子上面,马云家也有这个座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