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5S拆主板下来 装上去闪光灯打开不亮 拍照会闪一下也很微弱

楼主(2016-11-17):
第二台了

网友A:
二台都是这样的故障?   安装没问题吧

网友:
你这是不是闪光灯没有装好啊

网友B:
确定是拆装造成的故障  ?

网友C:
应该是拆装出来的问题,在重新拆装试下

网友D:
手工的问题,拆装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台都是这样的故障?   安装没问题吧

没 拍照要闪一下很猥琐 会烧闪光? 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工的问题,拆装要小心

没 拍照要闪一下很猥琐 会烧闪光? 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拆装出来的问题,在重新拆装试下

没 拍照要闪一下很猥琐 会烧闪光? 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拆装造成的故障  ?

没 拍照要闪一下很猥琐 会烧闪光? 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