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有人知道丝印 HU=FD 对应的型号是什么吗

楼主(2016-11-17):
亲们  有人知道丝印 HU=FD  对应的型号是什么吗    有PDF引脚图最好

网友:
型号:RT8510G,4路LED驱动芯片

数据手册:

网友:
问淘宝卖芯片的

网友A:
是RT8510  代码HU=

方法很简单,在淘宝输入代号,淘宝会告诉你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RT8510  代码HU=

方法很简单,在淘宝输入代号,淘宝会告诉你型号的

HU=FD 是什么型号的IC
芯家本本ic (18:09:03):
HU=FD    5元
芯家本本ic (18:09:05):
什么型号不去从哦
什么型号不清楚哦

网友:
不知道什么信号

网友:
找不到的确定型号直接淘宝搜,搜到相关的再问卖家,马云家大数据,机器加人工一定准

网友:
RT8510GQW HU=ED HU=EE HU=CM HU=DC HU=CL HU= RT8510G 16脚

网友:
月饼老师写过这个贴子,在TB搜索框里输入HD= QFN,再慢慢找吧。总有店家会标出完整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