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一块华擎寨板

楼主(2016-11-17):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不跑码
1、检测汇总:可以开机但无显示,插上PCI跑码卡不跑码,量各种条件,供电全部都有,A4有5V,A14有3.3V,A15有3.3V,B16有1.6V,唯一的异常就是DDR3的条子,出来的却是1.7V的供电。
2、思路:既然复位时钟都有了,CPU供电也有了,暂时没有好的切入口,那就从1.7V的内存供电下手,此板为华擎775的板子,找图没有,找点位没有,就先打了一下这边附近一些易损元件的阻值,发现一个三级管的阻值不正常,根据万用表的二级档位压降值,这种管子要么是NPN型要么是PNP型要么是那种双二极管组合体(常见于CMOS电池附近),风枪吹下后,量了一下右边的一只焊脚,发现是接地的,猜测该三极管极有可能是NPN型管子,高电平导通。于是料板找一只换上后测试,瞬间欢快跑码,内存供电恢复1.5V。

因为没图,无法分析原理,本人只是拆了3个月笔记本的学徒,11月初才跳槽独自修板,心里虽然有点犯悚,猜测这可能是某个DDR_EN的控制电压,大神如果精通的能不能给小弟讲解讲解,虽然没人教我修,但是我这10多天共修了20多个板子,80%以上都修好了,前几天搞定了一个戴尔380DT掉电的通病,CPU供电芯片虚焊,昨天又搞了一下午华硕的一个USB过流保护的机器,我都独自通过迅维论坛最终修好了,那个是8.2K和16K电阻将5V分压成3.3V,其中的8K电阻变几百欧姆导致的,不是822和472排阻的问题,说出来不怕各位师傅笑话,我昨天还在纠结8脚的排阻内部是怎么串并联的,阻值怎么量,后来搜了一些资料才知道8脚的排阻是4个独立电阻,而10脚的排阻却是在内部并联的,昨天第一次体验了一下华硕的FZ点位图,放大缩小不是很方便。

网友:
还是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哪里坏了。。内存电压高点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非常佩服啊!其实这个三级管你通电以后量一下应该就能猜出来是做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