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故障

楼主(2016-11-17):
今天修E430机器,南桥和显卡都是灌黑胶的,电流跑0.8掉0.7,一看就是不过内存,集显供电出来了,特地量了一下内存复位DARAMRST#信号 1.5电压有,果断换南钱,是SLJBC的桥,76的桥,小心翼翼的取下来,除胶做上,电流嗖嗖的就好了。这个板子通病就是南桥问题  看到加点分

网友:
为什么内存复位有了直接换南桥,新手不太懂,内存复位跑码之后出来的吧

网友:
内存复位都出来了,不先刷个BIOS吗,就直接做桥了,是经验吗

网友:
这个,直接换桥有点太那什么了,,,,BIOS没刷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刷了BIOS会二次亮机吗

网友:
牛啊 ,当初 我就是换南桥 ,取桥的时候 取费了 ,现在 换带黑胶的桥 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