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主板进不了BIOS

楼主(2016-11-17):
如图 BIOS已刷过  clr-coms也短接过 查机箱入侵这个信号INTREDER 2.95V  为高电平也正常 没有思路了 。。。求解 。。(换SB的。。。闪)附上该电路图 本站下的

网友:
附上2张图

网友:
BIOS进不去 按F1 或F2 喇叭长鸣

网友:
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优先刷BIOS,更换IO,更换SB。

网友:
刷BIOS了么??搞搞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不管用吧。。不是进不了BIOS

网友:
GB桥 换了吧

网友:
换键盘试过来么

网友:
键盘是不是USB口的啊?还是PS/2口的啊?

网友:
BIOS早就刷 键盘P2和USB都换过 如果键盘不灵 主板不识别 按F1或F2是不会响的

网友:
现在怀疑是SB 没动它 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A:
修好了吗 查查RTC电路 正常的话 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查查RTC电路 正常的话 换南桥

RTC正常。。。SB没打算换

网友:
开机应该正常,键盘连接有问题吧

网友:
时间不保存怎摸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