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台 y460关不了机

楼主(2016-11-17):
       来的时候接电流表 红灯闪了下  有短路 迅速拆开机器 发现风扇处有个19v大电容一端翘起来了 直接拿掉后 接开关板开机 外接亮了  接上屏线就开不了 原来问题在屏线和屏上 迅速拆开屏幕 看到屏线烧的不像样子了  把液晶屏挂在测试机器上点了下客户的屏好的  所以订屏线 屏线订回来后进系统后  我在系统里关机 发现关不了 屏幕是黑了风扇狂转  电流有1.08a定住了   又再次拆开主板 单板开机 关机后发现电流只小了一点点   外接还依然能显示  我惊呆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下手  看有没有人说下 关机思路  清晰 明了的

bios刷了 也是一样

网友A:
EC 南桥都有可能,PE关机什么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南桥都有可能,PE关机什么情况 ?

单板都不能关机

网友B:
把主板CMOS电池拿下放个电,可能就好了,遇到几台也是这个问题,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主板CMOS电池拿下放个电,可能就好了,遇到几台也是这个问题,放个电就好了

和我的现象是不是一样?   机器已经发走了,我只能得到些思路了  谢谢

网友C:
关不了机是因为桥不退出SLP_S3状态,重点查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不了机是因为桥不退出SLP_S3状态,重点查桥

说的我也赞同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你能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