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心情反而不太好

楼主(2016-11-17):
宏碁v193wl 黑屏,通过检测有图像,拆开,竟然是led的,当时傻眼2009年就是led,牛啊,不能确定是升压板坏还是led灯,而却这升压板在电源板的,我就想换个通用的升压板,结果直接冒烟,我去,原来的是10跟引脚的led,脚一起烧了,嗨。最后直接换通用的led套件,怎么换就不说,跟lcd一样接4跟就行了,全部用好,开机我了个去,有跟线,那个不爽,不知到是我弄坏的,还是原来有,嗨

网友:
这个不好搞,有点头痛

网友:
这样没办法交代了,只有忽悠客户了

网友:
起线了,本来就不亮,谁知道

网友A:
这根线应该换灯条后,装屏时压的,

网友:
亮线,不好弄呀

网友:
修显示器最大的风险就是拆屏,除了出现亮线,还有压坏屏。

网友:
这样一条线,用户能通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应该换灯条后,装屏时压的,

我纳闷,不像我用的

网友:
基本是原来就有的,不必太多担心,和客户解释下就OK了。一样可以收钱。

网友:
维修一定要小心,不然挣不到钱,反而要赔钱了

网友B:
跟客户说里面的灯条烧了   把屏弄成这样了

网友:
最多就是不收他钱算了

网友:
这个屏,就是敲门砖了。

网友:
我平时修到黑屏要换灯管的, 都用强光大功率电筒照有没有线才换的。发现就与客户确定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客户说里面的灯条烧了   把屏弄成这样了

这理由我喜欢

网友:
这条线应该原来就有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告诉客户不能修了呵呵

网友:
告诉客户不能修了,,屏坏了

网友:
这就是淘宝上的一线屏吧

网友(2016-12-23):
这是搞到屏了

网友:
更换灯管要小心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不太好说清楚了 装屏时一定要加倍小心哪

网友:
不是装屏造成,生产工艺造成的,要是压坏,屏体就裂了,有些客户非要讹咱咱也只有多收钱平衡下受伤的心

网友:
不行就说不修了,客户好说的没事,不好说的指不定还要呃你点东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