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方面专家

楼主(2016-11-17):
我有一航嘉双核R860电脑电源,辅助电源芯片为TNY277,主芯片为CM6800TX,因没有图纸,网络上搜遍也找不到,那位大侠有此机型图纸上传一份,本人将感谢不尽!!!!

网友:
具体的图纸指定找不到,只能使用什么芯片就查什么芯片资料了

网友:
楼主先说一下故障现象,坛中高手很多.......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怎么还没有图纸呢

网友:
谁有图纸上传一份!

网友:
楼主真想修,不怕浪费时间,找到芯片的PDF,然后根据实际电路,自己画图分析。

网友:
楼主电源什么故障?

网友:
什么故障?,可以参考一下计算机电源维修入门。里面专门讲航嘉电源的

网友:
楼主修得如何了?期待佳音...........

网友A:
CM6800TX挂了,等待芯片到了再修,芯片10脚接地和供电脚13脚电阻只有5.4欧,和11.12脚的电阻也只有7.6欧,肯定是6800挂了,造成PFC开关管和主开关管全部击穿,驱动小管也全部烧坏。还有一只电阻R20四分之一瓦不知道阻值,五色环的,第一环为棕色,第二环为黑色,第三环烧了不知道,第四环和第五环为棕色,那位大师有此电源告诉一声,电源是航嘉双核R80 400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069

非常感谢!不是无从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M6800TX挂了,等待芯片到了再修,芯片10脚接地和供电脚13脚电阻只有5.4欧,和11.12脚的电阻也只有7.6欧, ...

次级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级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7510和PS223。

网友:
找到几张图片,大家看看,电阻R20不知道其阻值。

网友D:
这里倒有一份是6800+ps221的电路原理图。你自己看看吧。你最好还是弄个烧掉电阻的图片来出。。放大来照。摆回原位。说不定有大师手上刚好有这种电源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倒有一份是6800+ps221的电路原理图。你自己看看吧。你最好还是弄个烧掉电阻的图片来出。。放大来照。摆 ...

非常感谢提供好资料!

网友:
这个带变压器驱动的PFC,看全汉6800G+PS223电路图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电源很少图纸的,一般都换新的吧,修多了不稳定烧了主板赔不起

网友:
电源方面的图纸是很少,一般在某度上一搜全是旧的。现在一般修电源的肯定会自己跑了一份原理图自己收着的。电源这东西不一定说修好了后面会烧主板的,因为是修不是研发,电源出厂前什么参数都是设定好了都合格的,坏了些啥照原来的换上去后一般就可以了,除非你改了别人的电路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