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楼主(2016-11-17):
一台戴尔N4030刚开始是死机,不定时死机,能想到的都测了,但依然是死机,于是做显卡,开机,不显示了灰屏,外接能正常显示,估计是做上去的显卡有问题,换一个,还是那样连续换了三四个依然是外接能显内接灰屏,这种情况会不会和PCH有关系呢?或者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查查?求指教

网友:
从你焊接的显卡周围排查,确保显存有没有问题,你没有查查显存?

网友A:
不是动了显存了吧

网友:
显卡换的也太多了。灰屏除了要排除屏以外,用视波形测量屏接口的LVDS 或者是EDP的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有某信号不正常,也是出现各种显示不正常的问题。屏供电也是个重要的电压,不能大意。既然都干显卡了,干嘛不重植桥呢(死机时)。觉得有关就重植,问别人不如自己干过了再说*不行再问*。像在学校时,老记着哪些芯片能不能待机互换,现在大胆干了再总结

网友:
与桥没关系,因为屏数据是从显卡直接出来的,查显卡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动了显存了吧

显存有问题,估计外接也不会亮

网友:
看看是否掉件,显卡周围小电阻之类

网友:
如果开始是正常的话那还是看下显卡外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