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快速排CPU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7):
诚信电脑1376工作室制作
品牌:神舟笔记本
型号:Q230B
故障:开机无显示
一台神舟Q230B上网笔记本能加电开机,但无显示。上可调电源待机0.04A旧机正常范围内,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5A就掉下来又自动上电到0.15A。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某电路供电还没出来导致。

开始拆机……主板拆出来了,先对全板电感对地打阻都在正常范围内。主板上电测量各个电感的电压,待机3.3V5V正常,内存1.8V正常,测到PL2电感0V不正常,CPU供电没有出来,找到了电路图如下: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61,仔细看看芯片的引脚发现有氧化,先加焊芯片试试看看,加焊完上电CPU供电还是没有。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18VIN  18.5V正常,20VDD  5V正常,393V3  3.3V正常,35VR_ON 3.2V 正常,如下图:

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了,怎么CPU供电还没有呢?用示波器测量了PQ9上管的G极发现了敌情,加电开机的瞬间PQ9上管G极的控制电压出来了马上又掉下去了,像是保护。用示波器抓了一个PL2电感的电压,嗯嗯…….故障很明显了。

这个很显就是电容不良引起的,从电路图里看到PL2电感后面只有一个pc52  330uF电容。

找了一个330uF 的电容换上,再上电开机电流上到0.45A了,再测量PQ10D1VCPU的电压出来了。

再用示波器抓PL2电感的电压如图下:

嗯嗯,抓的电压图不错吧!装上显示器开机亮机了,维修成完。最后附上亮机图片和图纸

补充内容 (2016-11-30 09:20):
CPU供电电路330uF电容不良引起过压保护。

神舟 优雅Q230-E120.pdf

网友A:
在这里示波器作什么用了

网友B:
有图··我都必加分·语言简单明了··

网友C:
没示波器这故障就难修了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电压跳变(速度很块  万能表看不出变化)

网友D:
滤波的是330 电容吗
贴片的 一般不容易坏啊

网友:
这亮机电流到小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这机器亮机电流只有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示波器作什么用了

示波器抓开机瞬间出来的电压分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我都必加分·语言简单明了··

谢谢你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示波器这故障就难修了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电压跳变(速度很块  万能表看不出变化)

是啊!只有开机的一瞬间,万能表还没有反应就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的是330 电容吗
贴片的 一般不容易坏啊

这里是330uF电容,因为是上网本,只有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上网本的笔记本0.45A就亮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这机器亮机电流只有0.45?

上网小本本,电流很低就亮机了、

网友G:
哟西,抓波大发,施展的淋漓尽致

网友D:
修到过一个 联想的 S405 还是什么型号的  板载CPU 集显的  开机 不接屏 就0.2几 大电压都正常   还以为不跑码  接屏才0.3几  奇葩了

网友H:
有示波器这样的故障排检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哟西,抓波大发,施展的淋漓尽致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一个 联想的 S405 还是什么型号的  板载CPU 集显的  开机 不接屏 就0.2几 大电压都正常   还以为不跑 ...

有些上网本的电流是很低就亮机的。

网友I:
散热器在左下角???第一次见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散热器在左下角???第一次见到。

这个是上网本,CPU是封装主板上,CPU的散热器是靠键盘底的铝板散热,那里的风扇是抽风给整个主板散热的。

网友J:
厉害厉害。。。已加分。。。。。是不是想修笔记本必须有示波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上网本,CPU是封装主板上,CPU的散热器是靠键盘底的铝板散热,那里的风扇是抽风给整个主板散热的。

晓得了,第一次见,我拆过的上网本,也都像征性地在CPU附近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厉害。。。已加分。。。。。是不是想修笔记本必须有示波器啊

有示波器维修笔记本有些故障会比较容易排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晓得了,第一次见,我拆过的上网本,也都像征性地在CPU附近散热。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的上网本风扇装在这里,以往拆的上网本一般都在屏下面的方向。

网友K:
有波波,果然故障定位得快,加分支持。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滤波的是330 电容吗
贴片的 一般不容易坏啊

坏了也不容易找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波波,果然故障定位得快,加分支持。

是的,有波波这样故障就比较好排查出来,谢谢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坏了也不容易找出来啊!

有波波结合电路分析就比较好排查这样的故障。

网友M:
不错 楼主功底扎实

网友N:
问下楼主  像这种故障如果不用示波器 是不是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L:
非常好,我得多练习,示波器还不大会用呢。

网友:
我表示修不出来

网友O:
用示波器查出CPU问题楼主很厉害啊。小弟学习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下楼主  像这种故障如果不用示波器 是不是就修不出来了

也不是,只是有示波器这样的故障就比较好排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 楼主功底扎实

机器修多了,功底就会慢慢的累积起来的。

网友P:
那楼主直接用示波器秒了。恭喜

网友:
技术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示波器查出CPU问题楼主很厉害啊。小弟学习了佩服佩服

这样的故障用示波器就比较好排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楼主直接用示波器秒了。恭喜

谢谢支持,算是示波器秒杀这个故障了。

网友:
接触多了,了解基础和原理就有可能的。

网友Q:
示波器 不懂分析波波的     按钮还是全英文好难懂啊

网友R: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不过地线一定要接好

网友R:
要不然什么电压都象电容坏

网友:
工于善必先利其器。

网友S:
示波器的作业还是准确判定到底CPU电压是没出来还是出来一瞬间保护

网友T:
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CPU供电要有很平稳的直流电。

网友U:
买了个示波器,好多功能,用的不是很熟,还有摸索当中。。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V:
电容滤波不良    会示波器真的是省时间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V:
电容滤波不良    会示波器真的是省时间啊

是的,电容不良这类故障会用示波器是会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电容不良这类故障会用示波器是会省时间。

有示波器但是不太会用只会抓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Q:
示波器 不懂分析波波的     按钮还是全英文好难懂啊

学无止境,只要有学习的心,我们还是会慢慢的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不过地线一定要接好

这个地线要尽量接近测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S:
示波器的作业还是准确判定到底CPU电压是没出来还是出来一瞬间保护

嗯嗯 ,示波器灵敏和反应快,在这方面是比较好排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CPU供电要有很平稳的直流电。

嗯 嗯 ,是滤波是电容不良引起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U:
买了个示波器,好多功能,用的不是很熟,还有摸索当中。。

多学习使用会慢慢懂的。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保护。

网友:
有维修的好方法肯定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哦。

网友W:
有示波器修机子就是方便!

网友X:
上网本亮机电流就是小。

网友Y:
这示波器看来挺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示波器修机子就是方便!

对呀!有示波器会用排查这样的故障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上网本亮机电流就是小。

上网本的功率比较小,电流也小。

网友Z:
有示波器就是好排除故障快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示波器看来挺好用的啊

嗯 嗯 ,是挻好用的,能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示波器看来挺好用的啊

用示波器排查这样的故障挻好的。

网友AA:
我为什么没法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示波器就是好排除故障快

用示波器排查这样的故障很好用。

网友AB:
有神器就是好搞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为什么没法给楼主加分

谢谢仁兄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有神器就是好搞啊,呵呵……

呵呵,有神器这类故障可以秒杀.

网友AC:
没示波器 这个问题没个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没示波器 这个问题没个修

也不是,没有示波器这个电容就会比较难排查出来。

网友AD:
一看就是高手,呵呵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AE:
学习了,加分了,不过我想问下这个电容是短了吗?还是漏电。。。波形上有区别吗?

网友AF:
示波器维修的好能手啊  就是不是很会用

网友AG:
遗憾不会实用试波器

网友AH:
示波器 用的不是很好

网友AI:
好得很  我看到了 你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学习了,加分了,不过我想问下这个电容是短了吗?还是漏电。。。波形上有区别吗?

这个是电容不良引起保护,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示波器维修的好能手啊  就是不是很会用

我也认为是,示波器能排查很多故障。

网友AJ:
楼主练得一手 抓波龙招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练得一手 抓波龙招手

谢谢支持,功底是一点点累积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大神受教了

网友AK:
这种小机器 客户一般嫌贵不修 ,自己的可以研究下

网友:
你没有修过上网本吗?

网友AL:
有示波器就是好。有一些疑难杂症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种小机器 客户一般嫌贵不修 ,自己的可以研究下

是呀!也遇到过这样的,价格的问题不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有示波器就是好。有一些疑难杂症好弄

示波器是维修的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网小本本,电流很低就亮机了、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AM:
示波器用的顺溜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示波器用的顺溜  已经加分

谢谢仁兄支持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示波器维修的好能手啊  就是不是很会用

示波器我也是从不会慢慢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有示波器就是好。有一些疑难杂症好弄

我也觉得是,示波器能解决很多万能表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好吧,确实技术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遗憾不会实用试波器

我也是从不懂示波器慢慢学上手和实用的。

网友AB:
呵呵,有神器就是好搞啊,修得不错啊!

网友AN:
请问楼主抓完CPU的PL2供电电压波形,怎么看出明显确定是滤波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请问楼主抓完CPU的PL2供电电压波形,怎么看出明显确定是滤波问题呢?

请看第一张示波器截图形,是电压出来了,然后电压又慢慢的滑下去,正常的电压是第二第示波器截图是平滑需不往下滑的电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呵呵,有神器就是好搞啊,修得不错啊!

这样的电容不良故障用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AO:
这个好,方便快捷

网友AP: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 可惜不会用

网友AQ:
看来电容引起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网友:
神船的  神毛病

网友AR:
典型的示波器测掉电的案例。。。

网友:
200M的示波器,

网友AS:
学习了。有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X:
还是用示波器直观。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哈哈

网友AT:
看来会用视波器好哦

网友AU:
330的很少坏啊,难道修的少了,

网友AV:
没对比,看不出来,感觉是蒙上了。因为其它地方引起的掉电,也会是这样的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U:
330的很少坏啊,难道修的少了,

这个是电容不良,用万能表电容档量容量有450uF.

网友:
这玩意儿还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用得好

网友AW:
示波器使用的很6啊,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不好查。我还不太会使用示波器哦

网友AX:
这个貌似都可以不用示波器- -

网友AY:
要是不会用示波器。着机器就得瞎修了

网友AZ:
没有示波器  这个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W:
示波器使用的很6啊,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不好查。我还不太会使用示波器哦

嗯 嗯 ,这个用示波器比较好排查故障。

网友:
谢谢支持,我用得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没有示波器  这个怎么修?

没有示波器这个可能有点麻烦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这个貌似都可以不用示波器- -

可以,但是用示波器就比较好维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要是不会用示波器。着机器就得瞎修了

嗯嗯 ,我也是从不懂然后一点一点慢慢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没对比,看不出来,感觉是蒙上了。因为其它地方引起的掉电,也会是这样的波形啊

这种是慢慢滑下去的,掉电应该不是这样的波形吧。

网友BA:
维修就是要有细心和耐心呀

网友BA:
示波器是个好东东,我还不怎么会。

网友BA:
哈哈,哪里有示波器的学习资料呀

网友BB:
滤波不良欠压保护都是示波器能看得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滤波不良欠压保护都是示波器能看得直观的

嗯 嗯!是的,用示波器看电容不良比较直观。

网友BC:
会用示波器一直是我崇拜

网友BD: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电容3300uF?钽电容吗?

网友BE:
下次也试试示波器

网友BF:
没示波器这故障就难修了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电压跳变(速度很块  万能表看不出变化),我修了一块DELL的主板,也是用一段时间掉电,然后就开了机;用万用表测量3V、5V无电压,但是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电压在跳变,后极无短路,最终判断为51225坏了,更换后OK

网友BG:
示波器抓出来的那个电压图 是不是有大点的毛刺 就是电容滤波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C:
会用示波器一直是我崇拜

我以前也是有你这样的心情,好想去探查示波器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G:
示波器抓出来的那个电压图 是不是有大点的毛刺 就是电容滤波问题啊

是电容滤波不良,电压不够平滑才会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没示波器这故障就难修了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电压跳变(速度很块  万能表看不出变化),我修了一块DELL的 ...

示波器能测量电压是否平滑判断掉电故障是不是因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E:
下次也试试示波器

有些故障用示波器测量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D: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电容3300uF?钽电容吗?

是贴片330uF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这个好,方便快捷

嗯 嗯 !是呀,不知道这算不算示波器秒杀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看来电容引起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电容不良,漏电,滤波不良电压不稳引起的故障还是挻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典型的示波器测掉电的案例。。。

嗯 嗯 !这算不算示波器秒杀掉电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这机器亮机电流只有0.45?

这个故障有示波器比较好维修,这是个上网本电流比较小。

网友:
嗯,是200M的,当时也不知道买多大的,后来决定买一个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示波器这样的故障排检就容易多了。

用示波器就是比较好维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L:
非常好,我得多练习,示波器还不大会用呢。

示波器我也是一点也不会然后慢慢练习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要不然什么电压都象电容坏

示波器接地靠近测量的地方,接地良好测量结果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一看就是高手,呵呵

谢谢仁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示波器 用的不是很好

示波器一开始我也一点也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好得很  我看到了 你的东西

示波器一般般,用的也是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 可惜不会用

谢谢仁兄支持,我一开始也是点也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学习了。有示波器不会用

我也是一点也不懂示波器就买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还是用示波器直观。

示波器检测电容不良就是比较直观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T:
看来会用视波器好哦

用得一般般,还须加倍学习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哈哈,哪里有示波器的学习资料呀

论坛里有的,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A:
示波器是个好东东,我还不怎么会。

会用示波器检测故障真的是维修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A:
维修就是要有细心和耐心呀

的确是的,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电容是短了吗?还是漏电

网友:
330的很少坏啊

网友:
330uF电容不良引起保护。

网友AE:
这个有点牛啊,多发点类似的维修吧。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有点牛啊,多发点类似的维修吧。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嗯,是吗?有空多发帖子

网友BH:
示波器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H:
示波器还是很重要的

示波器对这样的故障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I: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I: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示波器是维修人员的好帮手

网友BJ:
示波器,传说中的神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J:
示波器,传说中的神器啊

示波器的确是维修的好帮手,检测电容不良比较直观。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BK:
思路清晰 看着舒服

网友BL:
这个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BM:
有工具  就是好呀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了

网友:
维修常州用设备齐全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K:
思路清晰 看着舒服

谢谢支持,帖子有图片和文字看看起来明白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L:
这个示波器用的好

谢谢支持,你用示波器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M:
有工具  就是好呀

维修设备齐全会给维修故障带来方便。

网友:
谢谢支持,示波器检查这样的故障还行吧!

网友BN: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N:
有示波器就是好,,

是啊!有示波器排查这样的故障就比较直观。

网友:
基础打得好,思路自然就会好的。

网友BO:
想维修技术提高,示波器一定要有的,楼主技术可以,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O:
想维修技术提高,示波器一定要有的,楼主技术可以,膜拜

有示波器有些故障排查起来就比较简单。

网友BL:
引用 网友F:
谢谢支持,你用示波器用的怎么样?

我还没有用示波器   最近准备买一个的    你用的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L:
我还没有用示波器   最近准备买一个的    你用的什么样的

我用得还可以,帮我解决不少的难故障。

网友BP:
神舟有款小本,,也是不出cpu供电,,也是cpu隔壁的一个滤波电容的问题,,像是vt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P:
神舟有款小本,,也是不出cpu供电,,也是cpu隔壁的一个滤波电容的问题,,像是vtt的

只有一个330Fu的滤波电容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不良。

网友BQ:
怎么和我见过的示波器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Q:
怎么和我见过的示波器不一样呢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正在学用示波器··就是没有遇到这么典型的列子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用示波器··就是没有遇到这么典型的列子来修·

这样的电容不良故障会遇到的。

网友BR:
CPU滤波不良,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R:
CPU滤波不良,还没遇到过

电容不良的故障我遇到好几例了,下次你也会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