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主板35V滤波电容不能用330代换

楼主(2016-11-17):
如标题,
我修到两次,把35V滤波电容100的换成330的,刚开始能用,但用不了几天就会不出35V电压,换回100的就好了,前面一次我还搞不清到底为什么 ,结合这一次才发现 同样的搞法出了同样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原因。
不知道有没人碰到过

网友:
不会吧,但是最好要全部换,不要只换一个。

网友:
不可能的,,你自己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宏基的 遇到过 固态电容  不行 换330 贴片电容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330电容耐压太低了

网友:
肯定是你换的电容耐压不对

网友:
这个是真没有遇见过

网友:
\多加几个330可以吗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CPU供电附近330电容的耐压值一般是2v。

网友:
肯定不行啊,330贴片电容的耐压好像是2V的·····

网友:
一般都是220....换330的没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100肯定不够吧

网友:
看看那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 可能性 好小哦!~

网友:
CPU供电附近330电容的耐压值一般是2v

网友:
人家说的是  3V  5V 电容。。你们说 CPU 电容,有三毛钱关系。

网友:
是不是耐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