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利贴 ACER4736Z 拍卖200流拍一贴。 已找出真凶。

楼主(2016-11-17):
关于福利贴 ACER4736Z 拍卖200流拍一贴。 已找出真凶。没有后悔药,只有老鼠药!现在发图,各们观众看好了!  此机修复后,还需要换个键盘 就完善!

网友A:
NEC的通病 …… 下次拍卖最好简单说下主板有无修过 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C的通病 …… 下次拍卖最好简单说下主板有无修过 等

拍卖的时候。。我不会拆机器。。拆过的。。就不在这拍卖了!   说了没拆就没拆。。换了大电容后。。目前只有几个按键按不了。。得换个键盘!   屏,内存,硬盘,都是好的。拆开后我检查的。主板之前没修过!你可以看此贴我的描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8375-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拍卖的时候。。我不会拆机器。。拆过的。。就不在这拍卖了!   说了没拆就没拆。。换了大电容后。。目前 ...

你很厉害   之前不会拆机器 现在都修好了 !

200 这价钱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很厉害   之前不会拆机器 现在都修好了 !

200 这价钱也不贵

不是不会拆机器。。。我拍卖的机器。。我未拆过而以!  技术很一般呐。大电容还是会处理的!我拍卖的机器,自己不会拆到主板。最多看一下内存和硬盘的大小。还有电流多少。   好不好修,各位看观自己盘算!  看来这两天得发横财了,  两台G470 I3一台,I5一台。都他妈开关板坏。哎  机子成色还贼新! 明天继续发一台拍卖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会拆机器。。。我拍卖的机器。。我未拆过而以!  技术很一般呐。大电容还是会处理的!我拍卖的机器 ...

呵呵  你可以做专业维修了  焊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可以做专业维修了  焊工很好

处理NEC大电容 还是可以的。  去掉边上的。中间留一片铁片。  先一边焊三个,在中间再加个电容铁杆子。 再焊另一边三个。再中间大大的补锡。。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