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5TA上网本不支持64位系统

楼主(2016-11-17):
华硕X205TA上网本,只支持32位WIN8、WIN10和UEFI引导,64位系统及MBR方式都不引导,真是见鬼。试了好几个64位WIN8、WIN10 GHOST版及安装版,都无法引导,直接进了BIOS。最后笔记本电池也快没电了,适配器没有带来,电源插口也是很少见的小长方形,只好放弃。客户走了以后,我才查询到只支持32位系统。

网友:
最近几年出来的支持UEFI的机子不支持64位系统,确实让人想不到。这CPU是很大的奇葩。

网友:
这个不太常见,可能是cpu不支持64位吧

网友A:
和CPU没多大关系,如果是自行加过内存的。很有可能装不进去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CPU没多大关系,如果是自行加过内存的。很有可能装不进去64位系统。

被华硕阉割简化,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CPU没多大关系,如果是自行加过内存的。很有可能装不进去64位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0299-1-1.html
看这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0299-1-1.html
看这帖子。

这个机器是不可以装64位系统的,只能装32位

网友B:
今天客户又把这机子和电源拿来了,装ghost 32位win10很顺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客户又把这机子和电源拿来了,装ghost 32位win10很顺利。

是不是这个安装版安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安装版安装不了?

32位都可以。

网友C:
好的,明白了,这个机器设计的时候就是不可以64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明白了,这个机器设计的时候就是不可以64位

官网只提供WIN8 32位和win10 32驱动,WIN7 32位系统估计不行。驱动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网友D(2016-12-17):
我现在碰到一台,客户说装不上系统,,,百度搜了下,不支持64位..官网也看了,只有WIN 8 和WIN 10 和32位的驱动,真垃圾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碰到一台,客户说装不上系统,,,百度搜了下,不支持64位..官网也看了,只有WIN 8 和WIN 10 和32 ...

那就给客户装win10 32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只提供WIN8 32位和win10 32驱动,WIN7 32位系统估计不行。驱动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官网都只提供32位的驱动,,,,那么,这个内存是多大的,理论上不应该64不支持,支持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