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和分压电阻代换救助

楼主(2016-11-17):
要修是航嘉电源,分压电阻是820K,200V 470UF  ,故障:一路的分压电阻开路、大电容鼓包。谷鑫电源的取材的,分压电阻是150K,200V 680UF,直接换上谷鑫的四个元件得吗?有影响没?

网友A:
楼主没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B:
这个电源只有一个13009开关管也可以吗?

网友:
直接换上去是可以的

网友B:
换上去,电源还是一样,紫线和绿线都有5V,应该是保护了吧,WT7522该怎么查啊

网友:
修好了,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修好了,开关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去,电源还是一样,紫线和绿线都有5V,应该是保护了吧,WT7522该怎么查啊

楼主还先说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只有一个13009开关管也可以吗?

先大致说一说电源何种结构,都用的何型号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问题直接换吧............

一般好像都是150K 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只有一个13009开关管也可以吗?

好像 都是双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好像都是150K 多点

常见范围为100K--33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去,电源还是一样,紫线和绿线都有5V,应该是保护了吧,WT7522该怎么查啊

按这描述 是保护了

网友:
还是先说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范围为100K--330K..........

杂牌的见过 820K 1M

网友A:
仅指多时情况,不是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指多时情况,不是所有........

哦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问题直接换吧............

电容换之前最好要测量一下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只有一个13009开关管也可以吗?

不会只有一个13009,这个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肯定还有一个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