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CB点位图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11-17):
苹果6进水 显示恢复模式 ,  刷机走完第一个进度条, 手机显示白苹果 手机出现白苹果后 ,重启报错 4013     拆下硬盘后  打对地阻值   和PCB点位图对照 发现完全不对   是PCB画反了吗       拆下硬盘刷机  报错4014  请问下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第一张不是厂家的资料,,,有错误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PCB确实是反过来啊,哈哈

网友:
以前报错4103是CPU问题,4104是CPU上盖问题,可现在10的系统出来后,硬盘没装好 或者没装硬盘都是4104,所有LZ不妨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有点位图,看那个点位图吧

网友:
你看看这帖子,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08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