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0板号LA-8241P 8声报警

楼主(2016-11-17):
上点瞬间集显有0.9V左右闪过,其它电均正常,独显有时钟,报警8声。客户说以前常花屏再开机就正常。到手时内外屏均无显示。告诉说换显卡。现在是显卡换了故障依旧。大家指条明路,主板屏接口参数正常,显卡耦合电容参数正常,BIOS写过。问一下3代I5集显供电上电后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无,现在好像与独显无关了。

补充内容 (2017-3-12 07:46):
忘了告诉结果,最终还是屏线的问题。后来几天恰好有一同款笔记本维修,更换了屏部分正常亮机。还是自己检查得不仔细,走了弯路。感谢各位友情提示。

网友A:
你这个需要换桥,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换桥好了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8声好像是屏报警吧,顺便测下屏线

网友:
桥坏了估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要换桥,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换桥好了的,你可以试试

各信号正常有显卡复位,单外接有背光,是不是显存问题,8个颗粒,太麻烦了

网友:
怎么可以确定是PCH,别整个误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信号正常有显卡复位,单外接有背光,是不是显存问题,8个颗粒,太麻烦了

那你就打显存到显卡的对地值啊,每根线都要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