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97 ver 1.0

楼主(2016-11-17):
此板到手时上电保护,,直接烧机,拿掉一个电容,,然后发现复位灯一闪一闪,,测得cpu_vddp 1。47V    人比较懒,直接换运放无果,,打开图纸,a358第三脚电压为3.3,明显不对,,查上拉,1.2_ref是由一个五脚提供,,换了小五脚供电正常了,,可以复位灯还是一闪一闪的,,,,求大神帮助啊,,,还要查什么条件,,郁闷

网友A:
能开机跑码就行了啊。

网友B:
电路你截个图来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跑码就行了啊。

开机不能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你截个图来说明一下

板子在料板堆里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