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M-D2H,不触发加无复位简单维修

楼主(2016-11-17):
小白第一次发帖,好紧张
时间过的太快,不知不觉来实地已经一个半月了,想到还有几天就要回去了心里是一万个舍不得啊!!!
船长,阿林老师,光头强哥哥,我会想你们的!
等下先让我哭三分钟……

进入主题
拿到板子第一步目测没有明显烧坏,接着简单打个值,各路供电和usb都没问题了,直接插上电源开机
果不其然,不触发。来吧,拿起万用表就是干!
1测cmos跳帽电压,正常
2测晶振两脚电压,正常
3测3vsb,3.3v正常
4测rsmrst#,无。
于是测io待机供电,芯片是it8718f,技嘉专用,于是67+31=98脚,2.2v。那么低,5V只有2.2了?电容穿了拉低?一看电容压根就是掉的。
芯片坏了拉低?不管!直接干下芯片,反正啊林老师教的绝招,分分钟就能焊回去。拆下来测焊盘电压0v,接着跑线,找到供电过来的电阻掉了,拆个10欧姆装上,5v有了,装io,触发。

接下来问题来了

无复位,接着干:
1测复位针3.3
2测全板供电全有(心凉了)
3测晶振两脚电压有
不管了先测pg吧
sb要收到pwr_good(sb_pwrok)后,发出ldt_pg(CPU_PG_SB),经过转换后给cpu电源好信号(cpu_pwrgd),然后才会发出复位。
测q64的d极有sb_pwrok3.3v

怕断线又测了桥旁边电容(实际没装)也有3.3V

再测q309的G极无电压,测上拉电阻一端1.5V,另一端没电
为何桥收到了sb_pwrok后不发出cpu_pg_sb呢???
拔电,大拇指按住sb,插电触发,厉害了word哥,复位有了。接下来土炮伺候一分钟,搞定!

网友:
SB虚焊吗???

网友:
嗯。路过请加分

网友A:
又一位大神要下山了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位大神要下山了    加分鼓励发帖

您才是真正的大神啊,小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不错,楼主是在实地修的板子么?全板的电压,PG,都正常,还要查RTC喽,AMD的也就这吊样,SB710这个南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加焊桥解决问题,。。、

网友:
刚学成就这么牛了,回去得用老师教的大招,日进斗金!

网友:
楼主的土炮是否是疯枪啊??

网友:
楼主牛逼 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怎么牛逼分析很好

网友:
求分享分分钟焊好EC绝招~悄悄告诉我就好了~

网友:
最后呢?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板是桥的事了

网友:
学习饿了   慢慢消化

网友:
楼主,修的好!!希望发更多的贴,!一起在家分享!!发一点迅维 实地,学来的大绝招。让大家,,也见识一下!!

网友B:
楼主AMD的是不是,,SB去开CPUEN的,,我没怎么修AMD的,,请指导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AMD的是不是,,SB去开CPUEN的,,我没怎么修AMD的,,请指导下

您说的是cpu供电的开启吗?AMD的cpu供电开启一般是内存供电,vdda和pwrok相与以后开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是cpu供电的开启吗?AMD的cpu供电开启一般是内存供电,vdda和pwrok相与以后开启的啊

多谢指导,,,

网友: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
快速回复   赚取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