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7 D2 BIOS

楼主(2016-11-17):
神舟战神k650D-I7 D2   BIOS

神舟战神k650D-I7 D2 BIOS.rar

网友A:
LEGO   是战神的不    上面那个淘宝买的   刷了不是战神  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GO   是战神的不    上面那个淘宝买的   刷了不是战神  我晕

我这是神舟战神的   你刷了我的不是吗????

网友B:
这个bios可以用啊  我的是灰屏,放电可以显示了卡logo 这个芯片500p 没有选项 可以选MX25L3206E。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可以用啊  我的是灰屏,放电可以显示了卡logo 这个芯片500p 没有选项 可以选MX25L3206E。谢谢啦

谢谢使用

网友C(2017-10-25):
神舟战神k650D-I7 D2下载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战神k650D-I7 D2下载测试,OK!

谢谢使用:lol:lol:lol:lol:lol

网友(2018-08-03):
楼主,你的板号多少? 是6-71-W65J0-D02 W650SJMB-0D吗

网友(2018-09-25):
我的是卡logo,不知道刷了什么样子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9-08-04):
刷了楼主的BIOS 开机是战神头像的.
机型K650D I7 D2 机 板号 6-77-W650SJ00-D02-7 故障是开机,5分钟三灯闪同时风扇狂转之后自动关机.
刷了楼主的BIOS正常了,刷在某宝卖那个不行,开机也不是战祸头像

网友(2021-01-06):
亲测五秒亮机,战神LOGO.板号6-71-W65J0-D02

网友(2021-04-16):
两个都要刷吗?

网友(2021-10-28):
感谢,亲测可用!

网友(2022-06-11):
看看这个bios适合d1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