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DS3 2.0 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

楼主(2016-11-17):
GA-F2A55-DS3 2.0 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应该是短路。请高手给个检查思路和方向。

网友:
如果是短路,那应当好查,关键你的描述也不能说明就一定是短路

网友:
短路的话就测量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2017-01-18):
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先把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然后开机瞬间测量一下供电,时钟,复位等重要信号

网友(2017-03-04):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量下12V有无短路。若是强行通电可以的话,量IO 12V检测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样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