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掉电保护

楼主(2016-11-17):
IBM X200 改高压可能不小心碰到   现在是开机0.3电流 马上掉 掉完之后连待机灯都不亮   只剩待机VCC3SW  VCC3M     对比过S3  PG汇总 SUS3-3  发现是RSMRST#先掉 再怎么测啊 跪求  有没有大神带一把!!!!!!!!

网友:
应该是同病 论坛有

网友:
各大电感电压都有出来过

网友:
掉到M电压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A:
确定是改高压以后才出的问题吗?

网友:
跪求x200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改高压以后才出的问题吗?

应该是  改高压之前可以显示

网友B:
掉电保护,有短路还是pg没有到位

网友:
ec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保护,有短路还是pg没有到位

PG正常  掉电之后就剩M电没有B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