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电脑重新安装过win10,在开机的时候进入WIN图标等待的时候,然后屏幕就黑掉,不知道什么原因,进步去里面的桌面,安全模式又可以进去,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一下
win10

网友:
显卡驱动卸载之后,重新打下驱动。

网友:
换个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显卡卸载了再装过就好了谢谢!!!!!!!!!!

网友:
现在桌面是进去了,安装显卡驱动器老是会死机

网友:
显卡坏了~, 你应该不是维修的吧

网友:
大神问题已经检查出来了,是独立显卡没用了!还是要谢谢大神!!!!

网友:
下载纯净版的系统 然后进去再一个一个大驱动

网友:
安全模式下 卸掉驱动 然后进系统安装最新驱动,还是不行考虑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