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码是0B码吗

楼主(2016-11-18):
看这图 菜鸟求助  是0B码吗
主板跑这码  查哪里呀

网友:
06 上面多一横的
你这个是0b

网友A:
中级技术员!都不知道啊!我们这些门外汉更。。。

网友:
楼主我混分的应该是0B

网友:
一上来就是这个码说明没有跑码,如果有其它码看下前一个代码是什么,写下BIOS看下

网友:
发一个跑码的过程,要是这种奇怪的代码,先刷BIOS

网友:
这是个少见码,是上电跑0B还是跑一会卡0B

网友:
建议发一个跑码的过程,要是没过程,直接跑到0B也要说明一下,要不然没法分析。要是一开机就是这个代码,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级技术员!都不知道啊!我们这些门外汉更。。。

显示器 是中级技术员

网友:
看跑码过程 ,直接到0B和跑到0B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我看着像是06   我一般是刷BIOS   拆外设 这样来的

网友:
是06吧  先刷bios

网友:
这个是0b,如果是06则上面要有一个“”横“”

网友:
无语,这玩意儿得看整个跑马过程,一开机就这样就说明没过cpu  就是不跑码  如果跑马过程中出现的,有两个可能,第一到内存D5过了之后卡这里

网友:
我有一块MSI H55的主板也是卡0b  刷过BIOS还是一样,看这代码就像是BIOS问题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跑0B贴子啊,你看看啊。

网友:
先看USB供电  在刷BIOS

网友:
你得看前面跑什么 综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