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楼主(2016-11-18):
型号:联想V470
故障:大短,多种故障
大短那就烧烧机,那摸摸吧!摸到CPU供电的铁管那个烫啊!果断断电拆掉,打值五百多。手上没铁管,那就改八脚场管吧!打值正常,上电,此时还没上CPU。电流上到0.3几了。测个各大供电都几乎正常了,那就断电上CPU吧!然后上电,我的天啊!又大短了,打值.意想不到是PW 5V场上下管都击穿了。好吧,那就换吧!换完打值,5V上管G极与3V上管G极对比明显不正常。好吧换3/5V芯片,型号为TPS51123.换上打值3/5V上下管G都正常,那打值3/5电感吧,3V为3百多,5V的才十几,心在想这好像不正常吧!有值了管不了那多了,上电,电流上到0.2几,测供电,PW 5V偏低4.7几,摸下芯片比较烫。好吧刚才疑虑有点眉了,那可能5V后面有短路了,断5V电感烧机,烧机电流上到0.1几,烧了一二分钟,摸到CPU供电芯NCP6131有微烫,断电打下PR4201的值为十几,再打下两端值,一端十几,另一端接CPU供电芯NCP6131的为几欧。断定这个芯片坏,更换后,打值正常,值为二百多了。好吧上电,电流还是0.2几,测下各大供吧,测到PL4701没电压,那就测下RT8015条件,1.6.7脚都有3.3V,条件都正常,那就换芯片吧! 换完打值上电,电流上到0.3几,测到CPU电压不出,那就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吧! 10/9脚供电都正常,那就上显波示吧测4/5脚SVID,这也有, 好吧,测下辅助主芯片的条件.4脚有5V,3脚没有开启,2脚有2.几伏。断电打值3脚八十几,这应该不正常,那就拆辅助主芯片,每拆一个打次值,拆完最后一个值七百多了,正好手上有这个芯,一口气三个全都换了。因为这三个芯片2脚都连一起,以防万一。都换了。换完打值五百多。上电,电流上到0.6几了,CPU电压1.15,此时还不能亮机,集显供电不出,好吧,刷个BIOS试。*脏话*,故障还是一样。好吧!再测下各大供电。测到独显和集显供电,都没供电。再次打开图纸看看独显的供电条件吧! RT8208的2/9/15脚有供电,条件正常了,那换芯片,上电,电流上一点二几了,此时还是不亮机。集显,独显供电出了。心想这是烧管啊,CPU也烧了吧!换个CPU上电亮机。

第一次发维修贴,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你们指点下,刚刚才毕业的,很多东西不太懂。
希望大家加点分吧!都没下载分了,求加分………在此谢谢大家!发贴不容易

网友:
一个刚毕业的学员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强力支持楼主!(比502来得更猛一些)

网友:
艰苦维修 值得肯定!

网友:
修的不错 ,顶一个!

网友:
这种乌龟管坏了之后,如果可以跑电流不显示,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还CPU了。

网友:
刚毕业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厉害了。挺楼主一个!

网友:
基础出人才啊。

网友:
这个字的666啊

网友:
烧一个MOS管竟然烧出这么多故障,真醉了。

网友:
刚毕业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厉害了。挺楼主

网友:
牛,刚毕业就这么厉害!即将成为高手

网友:
握了颗大草,这样的机器真没意思  修好也担心不长久

网友:
联想这个机器问题很多的

网友:
思路还算清晰。。已加分!

网友A:
最近几台cpu一坏就直接不修的,还废时间拆装。

网友:
向这种王八管烧了最好把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掉 以免下次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几台cpu一坏就直接不修的,还废时间拆装。

换个赛扬的呗,几十块钱。

网友:
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
刚毕业就这样已经很牛逼了

网友:
坏了那么多芯片~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少了铁管,CPU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图文并茂 厉害 高手哦

网友:
论坛需要这样的高手 能分享经验的高手

网友:
CPU坏了 怎么向客户交差 客户能修吗

网友:
上次一个G470 主板坏了 修好了  CPU也不好客户不修了 不好收费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刚毕业就有这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坏了那么多 我想问问这个稳定不

网友:
你这一路修下来也名坎坷的,坏的东西真心不少,要个400左右维修费真不算多,关键还得看U值多少钱了?

网友:
   又是一个铁壳机器 cpu很容易烧坏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的终极方法是:强拉电压就可以了。我上次就是这么干过的

网友:
我也想去实地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赛扬的呗,几十块钱。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网友:
坏了那么多。。

网友:
什么鬼 我都没看见什么

网友:
烧管的担心烧CPU。好U烧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很牛逼了,反正我没看完,手机上只能粗略看下

网友:
基础扎实,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