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10一到天冷的时候打印就有黑条,求助!

楼主(2016-11-18):
这是客户的打印机打印出的效果,我听朋友说这款打印机天一冷就这样,打印有黑条,即使换鼓架子和粉盒也不管用。求助啊!

网友:
加热组件?

网友A:
加热也只是影响定影呀

网友:
这个好像是充电不好,。。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天冷就这样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也只是影响定影呀

你鼓都换了         就剩加热组件了            字有没有印牢固啊

网友:
充电的问题

网友:
电运司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我问了一下,你把加热组件换一下试试

网友B:
首先!很坑定的告诉你和定影没任何关系!第二肯定出在耗材上!兄弟的机器我修的比较多7010这机器用代用耗材本来就不行!粉盒可以用代用的!硒鼓可以用原装的!现在原装的也没几个钱了不像以前死贵!建议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很坑定的告诉你和定影没任何关系!第二肯定出在耗材上!兄弟的机器我修的比较多7010这机器用代用耗材 ...

对还是使用原装的好一些,兼容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