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无输出,场管发烫严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11-18):
     一天同时坏了三个开关电源,板子上面没有看到元件有烧,保险丝没烧,场管(C3906)通电后一会儿就升温,过一分钟左右就会发烫,                                             1、 黑表笔接滤波电容负极,红表笔接三极管的B极,测有0.5V左右的电压,
      2、 黑表笔接滤波电容负极,红笔接集电极有308V,
      3、红笔接B极,黑笔接E极之间有-0.46V电压,
      4、变压器次级输出没有交流,在万用表刚接上时会有7V左右交流电压,立马消失。
      5、 测启动电阻有150K欧,
      6、 反峰吸收的二极管正常,蓝色的高压电容103 1KV测容量 800nF;
      7、取样电阻0.33欧没有断开。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U3842,有一个NPN三极管C5906,这个也换过,故障一样,
场管也换过C3906 换C3460,
会不会是C5906这一部分的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相关的电阻或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更换场管,检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是不是存在微短

网友:
     场管从另一个好的电源拆下来的,C3640和C5906都是从另一个好电源拆下来的,故障一样,我拆了一个变压器,拆开没有发现问题。把拆下来的元件装到那个好的电源也能工作。     有一个3.9V的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坏了(本人菜鸟)。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正反测都有值,正测表显示618 ,反测表显示2.875 不知是不是坏了??    测了 3.9V的稳压管两端没有电压。

网友:
学习中,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都是全换了,不信不好,还好收钱

网友:
学习来的   膜拜

网友:
这个是自激电源吧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C5906的C极串连的电路RC谐振电容容量不足,换了一个电容就点亮了.

因为手头没有0.47UF的电容,换了一个1UF的,结果次电容爆了.

网友:
电压过高就爆电容,这类电源不算很难修。

网友:
电容爆完了之后,开关管烧了,后面串了一个灯泡,灯泡常亮,12V的电源输出端有29V电压,肯定不正常,在线测不出来,最后查出来是因为C5906 三极管的 C和E极有反向微击穿。换过一个电压就正常了。灯泡也不亮了,输出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
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这么好,我想修电源都没得修。。。楼主可以透露下,修电源有什么钱景么?

网友:
估计多半是电容漏电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省料的开关电源,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