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一个小6脚贴片IC

楼主(2016-11-18):
遇到一个小六脚ic 上面标的是k2751查不到资料,到底有什么功能,经测2,3脚接在一起,4脚接地,5脚供电,6脚输出。

网友:
在坏主板上找呀

网友:
型号不对吧,不然上传个清楚点的图片

网友:
是这个型号,k2751,主板上标签是PQ估计是mos管六脚封装方式

网友:
上个图看下吧,应该是前三位是型号吧

网友:
问万能的淘宝,,,搜上面的字,一般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