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前面代号一样就可以替换是吗?

楼主(2016-11-18):
待机芯片 jc=1a 可以替换 jc=ef吗 论坛很多说只要前面代号一样就可以替换是真的吗 ?

网友A:
前缀一样 基本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缀一样 基本可以的

感谢版主 版主好人啊 都是你先帮忙答复的

网友:
这是真的。放心用吧。

网友:
来学习一下,前缀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一般看芯片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看芯片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只有前面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前面两个一样就可以  换过很多了

网友:
前面差不多,芯片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 是这样的

网友:
只要前面一样就应该可以更换,如果不放心可以看下引脚定义,一样的话肯定可以更换

网友:
去问卖芯片的 他们也懂的样子

网友:
对啊 ,前面一样就可以

网友:
淘宝上说可以

网友:
前缀一样就可以,不止待机芯片,其他供电芯片也可以

网友:
看具体的引脚定义吧,一致就好

网友:
不一定,有的甚至引脚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