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跑马

楼主(2016-11-18):
客户拿过来 说机子 掉电 ,说是客户自己换屏 就这样了
插电源 上到0.2 掉电,拆机 裸板点0.9-1.0 左右调动,测各电压正常 ,判断不跑马
换U  ,刷bios 无果
怀疑hm65 或者ec
干掉ec 上机跑马 亮机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换个屏能弄成这样??

网友:
我想问一下换ec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换EC的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要换ec呢  是什么条件没有达到

网友:
楼主这是跟着感觉修的这机器!

网友:
楼主这感觉也太神了吧   维修经验而来

网友:
绝对是好用。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是EC啊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
传说中的三板斧,成功了。可惜不知道所以然。

网友:
思路在哪里,没看懂,换屏吧IC烧了?

网友:
什么说是EC 呢

网友:
楼主思路在那里  为什么判断EC呢

网友:
难道是换屏没有拔电源,烧了ec

网友:
运气 或者只是CE虚焊吧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全凭经验维修的,没什么可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换个屏能弄成这样??
带电更换屏幕 有时候会造成EC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