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st2220mb 电源板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6-11-18):
st2220mb 电源板  我是新手一名,不知道该怎么做,除了标注的故障件外其他没有明显烧坏件。如果换了图中的2个故障件,怕还会爆炸,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目前各电压都没写出来,,不好判定,,,,,大电容有没有300V以上电压,top258pn 可以考虑换一下,,这芯片经常碰到坏的,,5v12v电路有没有检测是否短路,

网友:
更换坏件后,还需要打值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才能通电的。

网友:
top258,还有整流桥

网友:
整流桥  还有芯片  开关管  都测一下  串上灯管通电试

网友:
保险。桥堆。258PN芯片。应该都完了。保险串灯泡上去。

网友:
害怕炸,先找个220V的灯泡接在保险两边,不要装保险,灯长亮就表示短路

网友:
换电容换保险,哪里炸了换哪里,呵

网友:
最好在板子上测一遍.防止没找全而再次烧毁.

网友B:
这个跟我之前修的差不多,你要再查查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比如:桥堆 开关管 二极管等等,不放心就串个灯泡吧

网友:
背面那个电源IC看看,输出电压有没有,300V有没有,光耦,431

网友:
很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
保险挂了的话,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再通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我之前修的差不多,你要再查查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比如:桥堆 开关管 二极管等等,不放心就串个灯 ...

我这有个6个腿的电源IC,不出5 12伏,妞妞怎么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各电压都没写出来,,不好判定,,,,,大电容有没有300V以上电压,top258pn 可以考虑换一下,,这芯 ...

楼主描述的不详,无法给他判断。

网友:
整流桥,尖峰吸收的RCD,还有芯片都有检查一下,通电测试时要串联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6个腿的电源IC,不出5 12伏,妞妞怎么下手啊

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看下桥坏没, 坏了话换了。 不短了挂个灯泡

网友:
谢谢大家,找朋友查找出芯片损坏,换了芯片和保险一切正常了。

网友:
top258pn 换一下就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