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开机黑屏 指示灯有亮

楼主(2016-11-18):
机器问题:
运行一段时间就花屏 在BIOS设置界面也会花屏 有时候开机黑屏,有时候插拨内存,又能开机了。初步怀疑内存,但更换没作用,后经检查发现
PU601 (TPS51117) 1.5V 有异常,正常工作时1.5V很稳定,开机黑屏时 只在上电一下有1.5V 一两秒后就没了! EN开启信号有高电平 代表正常,断开PJ602 仍然没输出。 怀疑虚焊 补焊了下TPS51117 上电 直接1.5V没输出!  等主板冷却一段时间开机又有了。看来问题找到了。

网友:
更换一个试试嘛,这些芯片虚焊的极少,一般是坏了

网友:
果断换掉IC

网友:
最后问题是更换的51117?

网友:
TPS51117  芯片今天到,换上OK  烤了一下午机都没发现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芯片本身不稳定

网友:
查平接口看看

网友:
换TPS51117 机器使用 一段时间后 又出现情况了,还是使用过程中花屏 马上重启在BIOS画面没几秒又花屏了 查1.5V 又没电压,这次更换51117 情况依旧,看来未必完全是51117的问题,问题都是有规律的 只要开一段时间就花屏 看来是温度的影响,于是在开机状态下 热风枪开到100度,对着 TPS51117吹,果然吹1-2秒就花掉  重复几次结果相同。于查TPS51117的相关的电阻电容 没查出原因。不管了,先把电容全换掉  再开机 居然OK了  风枪吹10S也没花屏了 机器使用了3天 没再出现问题了

网友:
哦,以后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