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111T 打集显驱动 花屏死机

楼主(2016-11-18):
  如题, 机器换过主板,   集显,打显卡驱动花屏, 官方的驱动也打了 系统 32  64的都装过硬盘 内存 CPU换过  BIOS 刷了几个 还是这个故障,没思路啊

网友:
查集显供电

网友:
不是吧, 主板都换了, 那必要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主板偶换了,,不会吧,,

网友:
主板换过 CPU 换过  BIOS 排除……   驱动异常?

网友:
不查查屏和屏线么?客户是不是换过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