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PIWG1 LA-6751P REV:2.0 主板BIOS

楼主(2016-11-18):
G470  PIWG1 LA-6751P REV:2.0 主板BIOS 以测试,可以用。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70 BIOS EC 有待机3V 5V按开关没反映 板号 PIWG1 LA-675.rar

网友:
管用吗,有朋友测试过了没

网友:
你这BIOS好用吗?

网友:
好用呀  我机子就靠它,摆平的

网友:
谢谢楼主 下载来看看 我的机器是掉电 不知可以不

网友(2018-03-18):
好用,开机速度快。。。。。。。。。。。。。。。

网友(2019-01-24):
这个是ec的bios,不是南桥的bios吗?

网友(2021-04-25):
我的是电流到0.27左右,估计是EC过了,就是不读南桥BIOS。南桥的BIOS已经刷过几个了,试下EC的如果不行就老老实实的查电路了。

网友:
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看来要查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