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VIEWG 型号900KS 送错电导致冒烟短路维修

楼主(2016-11-18):
显示器VIEWG 型号900KS

故障现象是通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报价显示器短路。

顾客描述说该机器是单位送电送错了送了个380V主机电源报废,显示器也冒烟。

更加肯定了短路开路的问题。

拆机测量保险炸开了那整流桥必然会坏。

整流桥是四个二极管组合的。

往后看大电容都已击穿炸开了。

更换后测试发现指示灯亮了。杠杠的

装机测试亮机!没有图纸

大家看图片吧!记得给点分哦!我会每天一贴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程序读出来分享啊 ,板号和屏号也一起发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程序读出来分享啊 ,板号和屏号也一起发上来啊

好的下次一定

网友:
这显示器,从内部看好简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小白。

送错电一般都是暴电容烧整流桥,保险管这些

网友:
开关管没坏  真是万幸啊

网友:
380V引起烧的一般都还算好修

网友:
电容坏  有可能周围也坏

网友:
只是这些烧了算幸运的,不需要图纸,好坏一般都能量的出来的

网友C:
应感谢那个大电容,它首先击穿烧断保险的,要不后果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感谢那个大电容,它首先击穿烧断保险的,要不后果严重了.

是啊!!!!!

网友:
幸好没烧到屏哦

网友:
基本就是前级交流部分炸机这种问题太常见了

网友:
这种整流桥好垃圾哦

网友:
确定故障就好搞

网友:
开关管居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