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进水维修 看上去面积不小 成功修复

楼主(2016-11-18):
有待机电流,开机没反应。3v电感待机电压出来了,pch时钟复位芯片输出的rtc复位电压也出来了 ,时钟都有就是开机没反应,这时查到pch的几个复位信号 rsmrst之类的有两个没有3v电压,这个位置正好进过水,把两个电阻换下之后,复位电压有了,简单装机测试,开机了,没想到进了那么水竟然就是两小电阻坏了。真是不可思议!!!看过的,麻烦加下分

网友:
谢谢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吧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楼主你这是捡钱了啊

网友:
这是捡钱节奏。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进水电阻容易腐蚀

网友:
苹果的机器 还是蛮好修的(有图纸点位的)

网友:
修的很细心

网友:
经验足,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老板你太厉害了,感觉修东西都捡钱样的,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