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插槽更换

楼主(2016-11-18):
楼主小白,想问问一般换笔记本内存插槽怎么更换,只有用风枪吗,还有其他工具吗?用风枪有什么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呀。。。。。。。。。

本子也可以锡炉啊

网友:
本子用锡如会掉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呀。。。。。。。。。

笔记本还可以上锡炉?真没见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呀。。。。。。。。。

台式机才能上锡炉吧,笔记本的不行吧

网友:
内存槽就不用换了吧

网友:
风枪吹下来然后烙铁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呀。。。。。。。。。

用你锡炉你怎么拆呀

网友:
可以用风枪。。。、

网友:
插槽的更换,我都是用BGA.完美无损。

网友B:
我表示从事维修行业这么就从来都没有换过内存槽,多大价值才会换那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从事维修行业这么就从来都没有换过内存槽,多大价值才会换那玩意

主板一般的渠道买不到,价格高,还同平台的io接口不一样,所以只能维修。

网友:
还真没换个笔记本内存槽

网友:
先加锡然后再用疯抢

网友:
或者你可以用胶粘好

网友:
有一种内存大小的座子,插在BGA风枪口上,这样可以完美拆掉,我用风扇拆过一次,掉线了,最后补线好了,不多用的过程中会蓝屏,不完美

网友:
没有换过内存曹,
这个要用BGA拆吧。

网友:
有没有锡炉的教程,比较感兴趣。

网友:
这个嘛    真心不好换   我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从事维修行业这么就从来都没有换过内存槽,多大价值才会换那玩意

我这里就有两块主板,内存槽被客户插坏了,其它都是好的,一直没有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