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开机40MA,刷机报错4014

楼主(2016-11-18):
半于此机可以看我上一贴,刚拿到的时候也是上电也是0.04,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又能显了,放了几天又不好了,现在上电也0.04不动,刷机报错4014.查了下觉得是CPU上层的问题,买了修手机的东西了,我就想问问,第一次干CPU,成功的机率有多少,风枪刚买的快克2008。

网友A:
ipad的暂存不是在背面的吗

网友B:
第一次干CPU的心态只能是报着无所谓的态度了  成功率不高  不过建议干之前  还是看一些干U的视频 掌握一下基础技巧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的暂存不是在背面的吗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啊!在CPU的旁边有一个大芯片,不知道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干CPU的心态只能是报着无所谓的态度了  成功率不高  不过建议干之前  还是看一些干U的视频 掌握一下 ...

已经做好干死的准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做好干死的准备了。

那就放心大胆的干

网友C:
ipad air CPU 上层是暂存吗?旁边那个大芯片是干什么的,别干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pad air CPU 上层是暂存吗?旁边那个大芯片是干什么的,别干错了。

哪个大芯片  拍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大芯片  拍个图来看看

右边是硬盘,左边是CPU,,中间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大芯片  拍个图来看看

查到了,是内存,,等我钢网和锡浆到了我就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的暂存不是在背面的吗

不全是,看具体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pad air CPU 上层是暂存吗?旁边那个大芯片是干什么的,别干错了。

IPAD air  是IPAD5    上层就是硬盘和CPU中间的那个大芯片

网友D:
IPAD air  是IPAD5  你刷机报错4010.  我可以确定你刷的是10以上系统,先说对不对,既然对了,那10以上系统报错4010不是CPU问题,是硬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PAD air  是IPAD5  你刷机报错4010.  我可以确定你刷的是10以上系统,先说对不对,既然对了,那10以上系统 ...

开机40ma,,刷机是itunes自己下的,应该是最新的,报错401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PAD air  是IPAD5    上层就是硬盘和CPU中间的那个大芯片

表坑我,我一会查下芯片型号再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坑我,我一会查下芯片型号再干吧!

哈哈   因为我前阵子干过这个机器硬解 所以熟悉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40ma,,刷机是itunes自己下的,应该是最新的,报错4014.

建议多问问大家意见在动手,我的建议是干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多问问大家意见在动手,我的建议是干硬盘

硬盘已拆了的。

网友D:
10以上系统不装硬盘也是报错401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以上系统不装硬盘也是报错4014

上电40MA正常吗??我先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40MA正常吗??我先装硬盘?
是的 先装上吧 电流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