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la-9981p 跑0.4a 黑屏无显示可以开关机

楼主(2016-11-18):
进水机器,隔离电路坏,更换后,出电压,跑0.4a,可以开关机,加不加内存一样电流,黑屏不显示。请大侠指点,

网友:
内存不过,前天刚修过一个,你看看进水的地方处理好没,

网友:
多用电吹风吹吹。我有台机放了几天居然好了,拿来的时候搞了好久没有好!也是进水的

网友:
应该还没有跑,查少哪些电压。

网友:
电压都起来了么

网友:
进水的具体还要多看下进水位置 0.4A的电流 电压是否完全

网友:
3V 5V_ALWP转3 5v这些有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