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11-18):
先上版号吧。
来的时候,没待机不触发。有待机电流0.24.最后测的没有 3   5 V,待机芯片用的是51123.测没有开启电压。
也搜不到从哪里来,图纸上未注明。根据经验一般EC工作不正常导致 。
测了一圈条件,发现BIOS读取不正常,2脚无波,到EC无断线。
拆下来准备刷BIOS。读取完,准备保存的时候编程器竟然显示是空的,没有要保存的资料。
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感觉刷了程序就会好了。
快速的刷上。。果不其然,,就亮机了

网友:
这机器通电瞬间有3  5 V,3秒左右会关掉。

网友:
这估计他原来没拿给上家修 上报他贵了 他不修然后上家就给他把BIOS擦除了

网友A:
上次修个苹果一体机 我也在这样干过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个苹果一体机 我也在这样干过 哈哈

加个分吧,兄弟,我这是一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分吧,兄弟,我这是一修机。

好吧 已经加分了

网友:
无待机也是0.24 ,,这情况很少BIOS  ,一般短路

网友:
厉害了,被人清空了!我干过!

网友:
有待机电流0.24 这个是裸板的电流 ?

网友:
这是BIOS资料被清空了?

网友:
如果EC没有读到BIOS那么35V不会关掉啊

网友C:
是别人清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别人清空的?????

不是~~~~~~~~~~~~~~~~~~·

网友:
这种清空BIOS的还算有良心,就怕那种缺德通电乱烧的,别人就修不了。

网友:
着个机器BIOS 坏的多

网友:
奇葩的故障,没遇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