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z-5523 开机不亮三声报警

楼主(2016-11-18):
遇到一台dell 15z-5523  开机不亮 电流0.6左右跳  一会报警。论坛上说刷bios  可是刷了不行 现象依旧,测各个电感电压 发现CPU旁一个电感没电vt1323sf 晶体管 觉得是这个问题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不出电压 ,还有一路是vt1326sf那电感上1v多,CPU主控vt1318mf,没有图纸,有没有大神遇见过 指点下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机器,你要确定刷的BIOS是对的,那个电压是要过内存后才会产生的,

网友:
没图纸只能平感觉了

网友B:
你没刷对吧,内存不过好像也不出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刷对吧,内存不过好像也不出那个电压

我在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刷对吧,内存不过好像也不出那个电压

我在迅维上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你要确定刷的BIOS是对的,那个电压是要过内存后才会产生的,

我没遇到过  那意思我还得接着刷bios是吧

网友:
现在的BIOS版本很多,一定要刷对了才能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你要确定刷的BIOS是对的,那个电压是要过内存后才会产生的,

这机器不插内存也报三声警

网友:
没有供电那路是CPU 集显供电吧

网友:
我测量过DELL 5423亮机时是没有集显供电的,不知这款机器是否一样。

网友:
三声还没到内存吧,独显的供电开机出来一下的。

网友:
报警是一长两短?还是其他?

网友:
那个是集显供电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