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能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1-18):
三星R467能开机,不定时掉电,此机通病,cpu后面的大电容,用4个470代换,此机修复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南桥RTC电容也去掉,不然可以会回来找你

网友:
NEC通病故障

网友:
看见这个大电容谁都笑

网友:
加几个电容就行

网友:
这个就不用发帖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