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13个脚的硬盘接口定义。。。

楼主(2016-11-18):
求助下,13个脚的硬盘接口定义。。。
手机没用,无法上图。就是需要用到硬盘插口线,神州k480的机器。
故障是,接口上只有3v没有5v导致的不人硬盘。
求助下,谁指导这个接口的定义,或者如何找出5v的引脚,飞线也行啊。。。。

网友A:
USB口就是5V,光驱接口也有5V

网友:
看图纸,找一下接口定义 ,没有供电也好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就是5V,光驱接口也有5V

搞笑了,昨天修了个没有5v的,2个供电都是3.3v  嘿嘿